找一款PIC单片机

楼主(2011-12-29):
14个脚左右,价格3RMB左右,最少带一个AD(位数不限),一个PWM,大家推荐下

楼主:
谢谢,能推荐个能仿真的工具不,便宜好用的

网友A:
PIC16F684-I/SL 这颗单片机可以满足你的需求,14PIN、10位AD、1路增强型PWM、带256EEPROM、2个8位定时器、1个16位定时器;

工具可以选择PICKIT3,就可以了

网友B:
1822?14个脚应该是1823吧, 2# yewuyi

网友C:
16f182x系列基本都可以,icd3可以调试

网友D:
PIC的芯片少于20引脚的都不能直接用仿真器在线仿真,需要用该芯片专用的仿真芯片。

网友E:
要便宜的只有找PIC16F506/526

网友F:
16F1503,很好

网友G:
MCV14A 不带PWM,其他都有,便宜呀

网友H:
MCV14A 不带PWM,其他都有,便宜呀
TO79,便宜是多少?我正要选用,好像的i/o不够用。要20脚的。

网友I(2012-03-07):
PIC16F506/526

网友:
可以看看PIC16F182X的,比如1823,1824的,而且是XLP产品,有8路10位AD,1823的有1个ECCP,1824的有2个CCP,2个ECC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