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G阻抗不匹配,打算按这个图重做,给点意见?

楼主(2011-12-29):
第一做2.G的模块,自己腐蚀,能联机,但波特率奇低,去工厂打板回来,能以中波特率传输,距离近,这次做好阻抗匹配,不知效果如何,打板前盼有经验的同志给点意见,谢谢!

网友A:
关键是指定好PCB板材,务必使用FR4高频板来做PCB。

网友B:
一定要让PCB板厂控制好阻抗

网友C:
做这种对阻抗有要求的电路板,得首先跟板材厂商沟通好,确定好板材的厚度,介电常数,覆铜厚度等参数,得到的结果才可能接近预想效果,要么你实现根据厂家的板材参数来设计,要么是设计好了让厂家根据你的要求来做,当然了,这样成本会翻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