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KEIL为什么会出现这个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1-12-29):
文件被删除了

网友B:
:lol首肿?

大概是指“脑袋肿”了?

网友C:
这个是不是你新建文件后没有保存或者添加错,c文件了

楼主:
C文件是从另一个已经编译好的程序直接复制过来了

网友D:
源文件名称改为英文的,试试

网友E:
没有保存!或者被删了!楼主敢不敢给分  我洗阿哥资料  谢谢!

网友F:
8楼正解。不信你把文件名改为“自旋锁.c”试试,可能又出来个其他莫名其妙的中文名.c(实际根本找不到这个文件)。但是写成“自锁.c”又正常了;所以是Keil对部分中文的识别问题。

、、

网友G:
楼主文件命名大概不是用中文吧!

网友H:
keil 不懂中文

网友I:
编译一下,不行的话就重建工程再添加C文件!

网友J:
可能上图中的font要改成“宋体”才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