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理解STM32F103 R(AIN)这个参数?

楼主(2011-12-29):
该怎么理解这个参数,在使用的时候对输入源的输出阻抗有什么要求?如果用作电阻屏采样的话,前端需要加跟随器么?电阻屏XY电阻一般都在1K一下。

网友A:
数据手册上没有吗

楼主:
有啊。但是在应用上怎么理解这个,是说外部输入的输出阻抗要小于这个值么?

网友B:
有啊。但是在应用上怎么理解这个,是说外部输入的输出阻抗要小于这个值么?
引用 楼主:

外部输入的输出阻抗要小于这个值么?
是的。

楼主:
那为什么两份文档给出来的值还不一样?
AN2834
DS

楼主:
知道为什么了。。 我的DS跟AN2834的版本号太低了。后来更新了一下,结果比较吻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