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选择电源时需要考虑的问题

楼主(2011-12-29):
a.电源的输出电压电流/输出路数;b.电源的尺寸/外形;c.电源的输入输出接口,d.电源的安装方式和安装孔位;e.电源的冷却方式;f.电源在系统中的位置及走撸籫.工作环境;h.绝缘强度;i.电磁兼容;   1.电源采用全新进口元器件,运用先进的技术工艺,精心设计、精心制造,每台电源出厂前经过百分之百的老化测试,可以在45℃的环境温度下,满载工作一年以上。但是为提高系统的可靠性,建议电源工作在50%~80%负载为佳,即假设使用功率为50-80W,应选用输出功率为100W的电源。
2.尽量选用厂家的标准电源,包括标准的尺寸和输出电压。厂家的标准品一般都会有库存,在送样及以后的定货时,交货都会比较快,相对而言,特殊的尺寸和特殊的输出电压,则会增加开发时间和成本。
3.所需要电源的输出电压路数越多,挑选标准电源的机会就越小,同时增加输出电压路数会带来成本的增加,目前多路输出的电源三路、四路输出较为常见。所以,在选择电源时应该尽量减少输出路数,尽量选用多路输出共地的电源。
4.明确输入电压范围,以交流输入为例,常用的输入电压规格有110V,220V,所以相应就有了110V、220V交流切换,以及通用输入电压(AC:100V~240V)三种规格。在选择输入电压规格时应明确系统将会用到的地区,如要出口美、日等市电为110VAC的国家,可以选择110VAC输入的电源;而只在国内使用或出口国家的市电为220VAC输入时,可以选择220VAC的电压输入的电源。如全球使用,则选择100~240VAC的电压输入的电源,在选定输入电压规格后,应明确输入电压范围,一般来讲±20%的输入电压范围在城市及大部分地区已经能够满足要求,如果系统所使用的电网比较特殊(如电力系统、山区小水电、偏僻乡村等)电网的电压较高、较低或波动较大时,应选择输入电压范围较宽的电源以满足特殊的需要,但是同样会带来成本上升。

楼主:
5.电源在工作时会消耗一部分功率,并以热量的形式释放出来,所以用户在进行系统设计的(尤其是封闭的系统)应考虑散热的问题。如果系统能形成良好的自然对流风道,且电源位于风道上,可以考虑选择自然冷却的电源;或者系统装有系统风扇,且保证风能流过整个电源,也可以选择自然冷却的电源;如果系统的通风比较差,或系统内部温度比较高,可以考虑选择风冷却的电源。

6.还有一些特殊情况,如:输出带电机、打印机、灯泡、大型继电器等冲击性负性载时,瞬间电流很大,最好能够提供最大负载电流,以便电源厂家进行专门设计;系统用于雷电多发区,或用在山顶等雷电敏感位置时,进行系统防雷设计的同时,最好能选择带雷电防护功能的电源,以保障系统设备的安全运行,网络及24小时工作的电源建议选择带雷电防护功能的电源。

7.医疗仪器用的开关电源绝缘耐压需AC3.75KV以上,用户声明,我们可以满足用户的特殊要求。

8.用户在现场使用时,设备出现故障,多数用户怀疑电源的纹波大,其实电源纹波对设备的干扰很有限,测量纹波时,应用20M模拟示波器,在输出测试端并联104/100V瓷片电容和100Uf/100V电解电容,此时测量的数据为真实数据,我们相信电磁兼容是一个很重要的参数。

网友A:
嗯,太感谢了。正纠结这些问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