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电源方案 可付报酬

楼主(2011-12-29):
我的需求如下
输入电压

2节18650电池串联
7.2V

输出电压

3.3V@200ma
5V#200ma
28V@300ma

包括以下功能

1.
18650充电管理
2.
一键开机
3.
28V电压可通过i/o +- 2V 可调 可开关  qq:20774381

qq

楼主:
还有就是用于手持设备  体积要小

网友A:
可以使用以下方案:电池输出后接3个DC/DC来分别提供所需要的电源。再加一个Charger.比如:bq24740

http://www.ti.com/product/bq24740

网友B:
MICROCHIP 的一颗DC-DC再加几个简单的辅助器件就可以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