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通过FPGA实现通过光模块通讯?

楼主(2011-12-29):
求教:有没有这种方案呢?
FPGA和光模块是通过什么协议连接?时钟在接收端如何回复呢?
有没有好的芯片可以做这种事情?

楼主:
没有大侠愿意指点么?

网友A:
简单一点,做一个UART,接到光模块上去,再把UART的数据速率提高即可,按照160M时钟,16x采样,也有10M速率了。
再快一点,参考以太网的标准,用曼彻斯特编码或NRZI编码,搞到100M去,这些都可以通过采样来得到数据和时钟。
再往上就要用CDR了

网友B:
低速的话,用FPGA内部实现数字锁相环,做时钟提取,如果是高速的话,比如说到几百兆bps的话可以考虑采用视频监控光端机的方案来实现,采用串行化芯片来实现,省去了高速时钟提取环节,比如说TI的SN65LV1224A芯片。

楼主(2012-01-30):
常用的CDR芯片有那些呢?

网友C:
我觉得你搞成LVDS接口,速度上G没问题。

网友D:
你去参考下TI的TLK1501/2501芯片,就大概清楚该怎么做了。

楼主:
看了T1221的参考书,Sedes主要就是并转串,串转并,以及时钟恢复功能。但是后期的校验以及重发什么的,应该怎么处理的呢?

楼主:
FPGA如何与Sedes连接呢?
后期数据的校验与重发机制是在那里实现呢,选择什么上位协议呢?

楼主:
阅读了TLK1221的Datasheet,
但是我的方案需要一个稳定的协议,如果有误码丢包怎么处理呢
比如 流控,重传,校验的协议,是否需要自己设计呢,现在真的很急。
如果那位大侠有方案,我愿意付费购买,请加QQ 31696140,谢谢啊

网友E:
xilinx的可以看UG353手册,是XILINX的光口IP。

楼主:
谢谢楼上,仔细研究中

楼主:
研究了 UG353 Aurora 模块,确实是这样的,该IP确实很符合我的要求,占用资源少,有流控和重发机制。
但该芯片在 SPartan6 LX 25T系列才有支持,我现在比较倾向于 Cyclone IV GX芯片,有没有Cyclone上比较好的方案?谢谢!

网友F:
带光口的板,可以推荐推荐,

楼主:
是啊有没有性价比比较好的带光口的板推荐?

网友G:
交换芯片-----MII0-----FPGA---SPI---MCU!比较容易实现

网友H:
可以考虑一下EP4CGX系列的。
1# guolingho

网友F:
呵呵,骏龙的哥哥,推荐了几种芯片啊?:)

网友I:
S4882 已经很好的实践了  2.5Gb/s

楼主:
楼上 S4882 是什么?

楼主(2012-02-29):
S4882是什么东东?

楼主:
没有人回答么?S4882是什么东东?

网友J(2012-03-31):
为什么不用XILINX呢?

网友K(2012-10-23):
其实要FPGA和光模块通讯有非常多的方式,一般都用TI的芯片,比如1023,1224,1501,2521,1221.都是很好的方案,或者fpga也带LVDS接口。重要的是看你用的光模块式PECL,LVDS,TTL哪一种电平,如果是TTL电平,可以直接连接,但是要加电平转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