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为了有效放大而不失真要让运放输入端静态电位不为0?

楼主(2011-12-29):
"为了使运放对交流信号有效放大而不失真,此时运放两输入端的静态电位不能为0V,而必须大于0V,一般取电源电压VCC的一半"  这是书上说的
那么 为什么两输入端静态电位不能为0V输入的交流信号才能有效而不失真地放大呢?

网友A:
这种问题在21ic问过起码1000000000000遍

网友B:
to LZ:

交流信号是骑在某个直流电压(即静态电压)上交变的电压信号。如果直流电压为零,则骑在其上的交流信号可正可负——即正负交替变化。如果放大器为正负电源电压供电且相对于信号幅度电源电压足够的话,则直流偏置为零位不会导致失真。但若是单电源电压供电(如图所示),由于不能驱动负电压,显然直流偏置为零位将导致交流信号失去零位以下的信息(通常可能还会失去多些)——即失真。

楼主:
以我的不懂来打关键字 我没搜到
不然.. 2L提供一下 关键字?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HWM
HWM说的这些我都懂 以前就问过了

我可能理解错课文的意思了
我以为课文是说对于任何电路都是这样"为了使运放对交流信号有效放大而不失真,此时运放两输入端的静态电位不能为0V,而必须大于0V"
其实应该只是针对如图的电路来说的

网友C:
单电源供电嘛~!

网友D:
3楼的解释有失偏颇。运放输入端静态电位不为0的根本原因是:需要给运放中输入差分对(无论双极器件或MOS器件)提供直流偏置,也就是合适的静态工作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