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设置软件陷阱的问题

楼主(2011-12-29):
(无正文)

网友A:
没用过NORG这个指令,不是51汇编吧

网友B:
是   NOP 吧,可以保证读到【Ljmp err】的时候是指令

网友C:
这个是以前51时的一个应用小技巧。

51是一种多字节指令的编码方式,通过两个NOP,可以保证ljmp不会出现程序地址拆分组合造成的错误跳转。

网友D:
原来51也有bug

网友E:
是NOP,因为51是变长指令字,飞的时候可能飞到一个长指令字的中间去,造成指令被误读,NOP是单字节指令,所以连续几个NOP,可以让飞翔的程序停下来,认出NOP指令并执行,以便顺利执行后面的陷阱。

不过说句实话,把硬件弄可靠了,软件陷阱只当书呆子的安慰剂罢了。

网友C:
硬件要强壮,软件也要强壮,聪明到大脑+强壮的身体才能做到‘天下无贼’。

否则容易导致硬件和软件扯皮。

网友E:
呃,不希望看到这个帖子成为扯皮帖,只是希望说明软件技术不是弥补硬件漏洞的借口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