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plab ide的输出格式的问题,求帮助!!

楼主(2011-12-29):
我用的单片机PIC16F917,那么这个输出hex文件的格式是选哪个好呢?

网友A:
HH----两个数字的16进制数据字节(代码数据).
CC----两个数字的16进制检验和,它是该记录中前面所有字节和的补码.
(1)    INHX8M---产生一个把低字节和高字节组合在一起的8位Intellec十六进制目标

代码文件(文件扩展名为。OBJ或。HEX)。这种格式地址只能包含8位,而PIC的

指令12--16位,所有的地址都是双倍的。适于把目标代码输入到大多数的EPROM编

程器中。
(2)    INHX8S---产生两个8位十六进制文件,一个文件包含高8位的地址/数据对(

其扩展名为。OBH或。HXH),另一个包含低8位(其扩展名为。OBL或。HXL)。

这种格式对编程高/低字节的IPROMS特别有用。
(3)    INHX16---产生一个16位Intellec十六进制目标代码文件。
(4)    INHX32---产生一个32位Intellec十六进制目标代码文件。此格式除了输出扩展

线性地址记录以建立数据地址的高16位之外,其格式与INHX8M格式类似。

默认就可以了

网友B:
从来没有选择过,直接按照项目默认的格式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