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开发中颖单片机时优化的问题?

楼主(2011-12-29):
我在开发中颖161A时,遇到一个奇怪的问题。就是KEIL4优化时,不优化和最高级优化时的代码空间是一样的。
  不知是哪里出了问题,而不能优化?请教各位了?

网友A:
回复 楼主:

我以前编写的时候一般不喜欢用Keil的优化,而是从程序编写的方式、函数存储位置和RAM设置上进行优化。

帮顶一下,看看其他朋友能不能帮忙。

楼主:
谢谢neyo.zhong。
没办法,空间不够,需要优化一下。

网友B:
回复 楼主:
666

网友C:
怎样学好单片机呀

网友D:
解决方法:
1、用汇编写程序
2、用程序区容量大一点的单片机
3、关于优化问题,你在C程序中,尽量少用变量,你的程序会小点。

怎样学好单片机,我认为多做几个项目吧。

楼主:
问题经研究,已解决。
原因在新建工程时,最后把KEIL的一个默认引导文件,点“YES”加入了。
重建时不加入就可以优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