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linux] vmware网络设置

楼主(2011-12-29):
请问这个版本的虚拟机怎么设置网络啊?上不了网,连不了win7

网友A:
装过linux下的vm,xp下的没装过。。装完就能用

楼主:
主要是不知道怎么设置与windows共享

网友B:
LZ可以试试这个:

你的系统开机后  会在mnt下挂载一个hgfs的文件夹   那个就是WIN的文件夹了
希望对你有帮助   :)

网友C(2012-04-12):
windows的IP跟linux的IP要设置为同一个网段就可ping通

网友D:
配置下你的sabam服务器就可以共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