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叔研究过继电器触点吗?

楼主(2011-12-29):
我发现很多继电器,包括名牌的泰科等,继电器通常都是直接暴露在空气中的,外壳不是密封的;泰科喜欢用透明的直接套上的。
而台湾的一个牌子,国兴,基本都是密封的,拆开发现里面有一薄层的油,

上网搜啊搜,似乎这层油就是一种叫触点润滑剂的东西,,,声称很好很强大

可为何泰科这种名牌却很少采用呢???

也拆了其它杂牌的一些,也有不少密封的,但不想国兴有那么明显的很薄的油膜。。。

真相究竟如何?

网友A:
强大的T叔啊

网友B:
1、TYCO也有很多密封的,小功率的继电器多数都是密封的。
2、台湾goodsky的继电器质量很差,只能算是三流

楼主:
goodsky很差:(
不过我确实不知道他到底好还是不好,没测试过也没有大批量的实际使用经验,多谢啊,,,

网友B:
goodsky很差:(
不过我确实不知道他到底好还是不好,没测试过也没有大批量的实际使用经验,多谢啊,,,
引用 楼主:

俺用过,现在都用宏发的,三友的质量也还可以。

网友C:
如果加润滑剂时间长了会不会有问题?我试过用宏发的和泰科的在大概9A交流电流下,连续开关1万次,闭合时间3s,断开时间30s,1万次后触点已经黑黑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