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中的swim中接一根cpu的vdd,做什么用

楼主(2011-12-29):
stm8 discovery中,我看了那个,应该不是给cpu供电。看起来像是对cpu电压采样

具体做什么不知道。也找不见说明。

swim协议中没有包括这根线。

(这个到底是4线,还是单线??)

我觉得单线就是吹牛,其实还有一个复位线。

sli-lab的那个才是单线,而且可以同时复用!

网友A:
sli-lab的也是双线,一条clk(与复位公用)、一条data。
真正单线的目前只有飞思卡尔的BDM。

对STLINK(discovery内置的)来说,VDD确实是从目标板取电的,用于给电平转换电路供电。
对我的EP968脱机编程器来说,VDD是可以给目标板供电的,电压1.8V~5.5V可调,电流可达500mA。

楼主:
sli-lab的也是双线,一条clk(与复位公用)、一条data。
真正单线的目前只有飞思卡尔的BDM。

对STLINK(discovery内置的)来说,VDD确实是从目标板取电的,用于给电平转换电路供电。
对我的EP968脱机编程器来说,VDD ...
引用 网友A:

是,我忘记了,sli-lab还有单独的时钟线

楼主:
在swim中,所谓的电平转换电路,就是 给那个数据线供电。

因为双端都是开漏模式(数据仲裁使用)

所以高电压,需要外部提供。

所以这个vdd,从目标板来。

至于discovery上的R19,R20分压后到AN1,我就不知道做什么用了。

网友B:
对,是做电平转换和检测目标芯片的供电电压的。

楼主:
因为电平转换电路,转换后的低电压,也是需要供电的。

因为低电压信号,也需要输出高电平。

而不能只给一个电压进去。

因为没有用过电压转换,所以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