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次使用SH79F161D单片机,做一个AD测量,有汇编的例程吗?

楼主(2011-12-30):
因学习需要,现在需用到中颖单片机,测量电压电流,其中就使用到AD引脚功能,求AD引脚功能的相关寄存器的设置以及,读取电压值转为10位数据就行。谢谢!

网友A:
回复 楼主:

您好!目前中颖网站上提供的例程都是C语言编写的,如果您不介意的话,可以上我们的官网上下载 “基于SH79F32编写的AD测温程序”,里面有详细的电路、程序和解析。

楼主:
原来在这里下载:
http://www.sinowealth.com/zh/softip_down.asp?cat_id=32&cat_name=8BIT%20FLASH%20MCU
接着我们就聊一下AD实现方法。

楼主:
MOV 97H,#00H;---------------清AD转换值
MOV 0E1H,#00H;---------------将P0.2设为输入引脚
MOV 0E9H,#02H;---------------将P0.2引脚设为高阻
MOV 93H,#80H;---------------P0.2引脚是AN0,即是000,8意思是使能即1000高四位相应的设置
MOV 95H,#01H;---------------将P0.2引脚设为ADC接收
MOV 94H,#83H;----------------ADC转换时间设置,里面算法复杂,先定这个值吧。
ORL 93H,#01H;------------------启动ADC转换,当转换完成时,该位被硬件置0
SETB C;----------------------清C,用于判断ADC是否转换完成
LOOP:;---------------------这是一个循环,目的是判断93H第一位是否被硬件置0,即转换完成
MOV A,93H
RRC A;---------------------将第一位移出到C
JNZ LOOP
MOV A,97H;------------------将转换换结果高8位赋值给寄存器A,到此P0.2引脚ADC转换结束

楼主:
这个汇编才是正确的吧,请高手指正,谢谢!
MOV 97H,#00H;---------------清AD转换值
MOV 0E1H,#00H;---------------将P0.2设为输入引脚
MOV 0E9H,#02H;---------------将P0.2引脚设为高阻
MOV 93H,#80H;---------------P0.2引脚是AN0,即是000,8意思是使能即1000高四位相应的设置
MOV 95H,#01H;---------------将P0.2引脚设为ADC接收
MOV 94H,#83H;----------------ADC转换时间设置,里面算法复杂,先定这个值吧。
ORL 93H,#01H;------------------启动ADC转换,当转换完成时,该位被硬件置0
LOOP:;---------------------这是一个循环,目的是判断93H第一位是否被硬件置0,即转换完成
MOV A,93H
RRC A;---------------------将第一位移出到C
JC LOOP
MOV A,97H;------------------将转换换结果高8位赋值给寄存器A,到此P0.2引脚ADC转换结束

楼主:
自己顶一下,很是得意,我这个汇编程序是通过测试的,用SH79F161D这块单片机,使用P0.2引脚,做到了ADC测量值为高8位,96H有低两位,我没用到,如果需要精准一些的,这两位好得用上上面汇编程序中,没有用到96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