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bus/DeviceNet] 请教高手:调试MCP2515,接收到数据和发送数据不一致

楼主(2011-12-30):
MCP2515,两个节点收发调试,波特率20k时正常收发,数据都正确;can的波特率改为其他值时,可以发送接收,但接收到的数据有部分错误,与发送的数据不一致。这是什么原因啊?请教高手!:dizzy:

楼主:
没人在吗?在线等:dizzy:

网友A:
最好 有个 工具来进行 调试,如 USB-CAN接口,通过电脑来判定。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的是MCP接收到数据通过串口发送给上位机,我用串口调试查看到数据有部分和发送数据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