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V 信号放大问题

楼主(2011-12-30):
硅压阻式传感器,就是一胡斯登电桥,满量程时输出5mV差分电压信号,用仪表放大器放大多少倍合适?噪声最小?我现在地电路是放大到1V,这样的话经过V-I转换成20mA电流输出,问题是现在的20mA 电流很不稳,老是跳动,望大虾指点

网友A:
胡斯登电

楼主:
惠思登电桥

网友B:
没用过仪放,用VOS uV级别的高精度运放直接放大200倍不可以么?

网友C:
mA级别的信号放大随便搞都可以

网友D:
用普通运放搭成的仪表放大电路放大200倍应该没有问题的,你完全可以试试看

网友E:
楼主该关心的是信噪比,增益多少由后级的需要决定,转电流环时根据转换器要求的输入幅值来确定放大倍数,电流不稳是电流环电路的问题。

网友F:
多级放大,同时加二阶滤波

网友G:
应该先放大,倍数最好大点,直到接近运放输出摆幅.
然后一定要加滤波之后再转换成电流.
调试时,应该先测试滤波后信号的信噪比,只有这个满足后,在去看电流信号.

网友H:
不是有很多调理芯片是可以直接输出电流的么
ZMD31050
XTR105
MAX1452之类的,在他们的母公司里还有很多很多调理芯片可供选择的什么ZMD31010 XTR108 MAX1454之类的芯片貌似很多很多
我也不太懂,在公司里我负责的项目是ADC方向的,最近做的一个项目倒是需要用到ZMD31010,公司也是说直接用以前的成品好了,我只负责用单片机把他们组装成一个仪器,公司以前做的变送器都是用调理芯片做的
图的就是方便调试和集成度高
放大器的话 我们这边一般用的是AD620
公司批量购买貌似是14~16块一个不定

楼主:
我们用的放大器2元RM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