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频率同相伴同幅度压差怎么形成?

楼主(2011-12-30):
调试中,零线通,L线相互间有压差,请问压差怎么形成的?

网友A:
这个不好说,请详细说明,
尤其是你的电路是什么样子的?负载是什么,电流多大 请上图来分析

网友B:
对, 上个电路吧, 因为很多负载可以移相哦

楼主(2012-04-05):
并机中发现。。

网友A:
都4个多月了,LZ才来啊
这个和你的负载电器有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