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M3/M4在IAR下调试打屏的问题

楼主(2011-12-30):
请问M3/M4在IAR下调试打屏的问题:
如果希望调试的时候在电脑上打屏,直接printf就行了?用做什么设置?包含什么头文件?

网友A:
单片机的输出显示还是需要通过硬件实现,一般用串口(UART)通过232接口和电脑的串口(COM)相连。

在M3/M4中需要配置好与电脑相连的串口,在电脑上使用超级终端或者一些串口调试工具可以看到输出的结果。

具体的应用楼主不妨参考下TI StellarisWare中UART的示例代码。

网友B:
多谢版主回答

网友C:
可以在调试中使用printf函数,包含头文件stdio.h,将堆栈设大点,然后将CIO Library设成Tiny(具体忘了),在debug时,可以在View下选择查看printf输出

楼主:
view下看什么菜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