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高压1000V注意问题

楼主(2011-12-30):
1000V的电路板,有没有特别的阻焊材料,以减小其爬电安全间距??,请经验人士请点

网友A:
爬电距离要远,
绿油覆盖 丝印白油覆盖
线之间开槽(能开多大开多大,自己把握
1000V 没那么可怕。

网友B:
表面间距6mm,内层3mm.

网友C:
需要注意(下面内容为转载)
高低压之间的隔离:
在许多印制线路板上同时有高压电路和低压电路,高压电路部分的元器件与低压部分要分隔开放置,隔离距离与要承受的耐压有关,通常情况下在2000kV时板上要距离2mm,在此之上以此比例算还要加大,例如若要承受3000V的耐压测试,则高低压线路之间的距离应在3.5mm以上,许多情况下为避免爬电,还在印制线路板上的高低压之间开槽。

网友D:
1000V一点也不可怕,0805的封装绝对没有问题,呵呵,一般是1mm/kV。
多层板时通知下值班厂家,告诉他层间耐压值就可以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