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TP8052AH为什么不能用89C52代换呢

楼主(2011-12-30):
请问:ITP8052AH为什么不能用89C52代换呢?需要设置哪里吗?现在是ITP8052AH的P1^4已经开路高阻状态了,其他功能正常,只是不能通讯了(P1^4用作外部的通信数据I/O),  EA脚是低电平访问外部ROM  ,但是换上89C52数码管就显示乱码

网友A:
本身就不完全兼容吧

楼主:
谢谢楼上的回答,他们不都是51内核吗?现在是外接ROM与RAM,我想应该是一样吧   如不一样请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B:
如果是标准的8051,要用89C52代替,用于外部ROM/RAM的系统,一般是可以的,但是这个89C52不能随别加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