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忙看看俺的这个小仿真

楼主(2011-12-30):
以082为例,对其进行了最基本的开环特性仿真,用的是MULTILSIM软件,测试的是图中082输出1点。输入的交流信号为80KHZ,5V
1.从幅频特性图中看到,当频率为0时的增益最大,有107DB,请问这个是不是运放的开环增益?

2.其单位增益带宽为2.7MHZ,但是我看不出其开环带宽是多少?貌似记得开环带宽的定义是“下降到直流增益的0.707倍时对应的频率”,但是在这里这个直流增益是多少呢?

谢谢大家指点!

网友A:
1.从幅频特性图中看到,当频率为0时的增益最大,有107DB,请问这个是不是运放的开环增益?

2.其单位增益带宽为2.7MHZ,但是我看不出其开环带宽是多少?貌似记得开环带宽的定义是“下降到直流增益的0.707倍时对应的频率”,但是在这里这个直流增益是多少呢?

找到增益=107-3=104 dB所对应的频率即为开环带宽

楼主:
此时运放的开环增益是否为107DB?

网友A:
回复 楼主:
应该叫做开环(直流/低频)增益,在你这里就是107d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