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线头固定问题

楼主(2011-12-30):
现在过一款产品,需要带有线遥控器,请问线和遥控器机壳连接的地方做有一个防拉的东西叫什么名字,类似电源适配器的外壳和线

楼主:
真正名字好像不叫线卡

网友A:
像电源适配器引出线那样需要一次性注塑实现,批量不大的话也可以套一个弹簧,弹簧定制,一段端头的直径要大一些防止被拉出,直径稍大于导线外径即可,导线在机壳内打个结。批量产品都可以通过合理设计模具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