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V电压增大2V 是变成 -7V 还是-3V

楼主(2011-12-30):
-5V电压增大2V 是变成 -7V 还是-3V

网友A:
要看你往哪个方向增大啊,往负向增大就是-7~~~

楼主:
5-7=-2V  , 5-9=-4V  ,  -2V与-4V 哪个算大?

网友B:
增大那就是+2

网友C:
回复 楼主:

代数问题。

网友D:
问这个问题的人太无聊了。
一般情况下,是绝对值的增加。看说话的人的语境了。

比如,一个电阻负载,把负载加大就容易误解,还不如说加大电阻或者减少电阻。

网友E:
很有意思的纠结,LZ专研啊,这个问题估计只有在不严谨的中式教育中存在

网友F:
电压有参考方向,你的增大是哪个方向的增大?
正向增大,还是反向增大?
先弄清楚电压方向~~

网友G:
增大?那只有绝对值增大这一说。

楼主:
谢谢大家 不过意见不是非常统一啊.. 还有点不懂
往哪个方向加大重要吗? 有规定好往哪加,加完了的电压算大吗?
比如A点电位是5V , B点电位是7V
电压UAB=-2V ,
现A电位增加到6V , 那么UAB=-1V ,   (1)
B电位增加到8V , 那么UAB=-3V        (2)
这样的话 是(1)的UAB大 , 还是(2)的UAB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