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PN三极管驱动LED时基极加下拉电阻为何用?

楼主(2011-12-30):
如下图所示,下拉电阻R128有何用?求指点

网友A:
可以提高电路稳定性,不过这样的参数搭配用处不大。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我上司也是告诉我说“提高电路的稳定性”,但我想知道的更具体一点,从参数上来说明就更好了

以前碰到过类似这样的LED驱动电路,都很少见到加这么个下拉电阻的,也是自己见识少吧,这电路是在一块意大利进口的板子上抄出来的

网友B:
放电了。
三极管的基极与射极电容上的电,可以通过他跑掉。

网友A:
1)加了这个电阻干扰信号就不会误触发三极管的导通。
2)加了这个电阻三级管的导通就有了确定的高电压,不会输入0.7V也导通。
而鉴于这个电阻越小抗干扰越好,太小也不行驱动损耗太大,同时也为了突出第2)的作用,可以选择与输入电阻相等或略微小一点。
而这里的输入电阻明显会小于100KR,所以加不加都没关系,因为干扰也会沿着R127回路泄放的。

网友B:
1)加了这个电阻干扰信号就不会误触发三极管的导通。
2)加了这个电阻三级管的导通就有了确定的高电压,不会输入0.7V也导通。
而鉴于这个电阻越小抗干扰越好,太小也不行驱动损耗太大,同时也为了突出第2)的作用, ...
引用 网友A:

不解:
为什么干扰信号不会误触发三极管?
比如说,一个尖峰脉冲,即使时间很短,照样会触发三极管呀。

网友C:
你的图,指示灯端是几伏逻辑?3.3伏的话基极电流12ma, 5伏话基极电流20ma,集电极电流才10ma左右,放大什么呢?这么大的基极拉电流前端会被拉坏的,R127起码要20K。

网友D:
LZ还是静心想想,下拉电阻对于干扰信号是一个负载,R127/R128一般取值一样大,比如都是3K。
如果没有R128,0.7V的干扰信号就会导致LED发光。
如果有了R128,要1.4V的干扰信号才会导致LED发光,而且干扰信号要有一定驱动能力才可以使三极管导通。
你的电阻取值简直就是不懂电路的人随别搞的。

网友E:
若那三个极的管子是MOS管,那到地电阻一定要接的.否则栅极受干扰后,栅极上的电荷没有释放回路而导通.
那BJT的b-e二端并电阻,想必是PN结就是PN结,不是电阻,虽然PN结正向会释放电荷=电流,并一个电阻可能更加安全一些.特别针对汽车电子那样的强干扰场合.

网友E:
另外,对于上拉电阻,下拉电阻,总觉得是和OC/OD联系在一起,而且是在模拟与数字的交界处才说"这个是上拉电阻,那里是下拉电阻".
对于BJT的输入PN结和其它纯模拟电路的场合,叫"上拉电阻和下拉电阻"是否适合?
当然这只是一种叫法,并没有明确有过定义.

网友F:
三极管是一种对温度非常敏感的器件,温度变化将导致集电极电流的改变。温度升高,集电极电流增大;温度降低,集电极电流减小。这将造成静态工作点的移动,有可能使输出信号产生失真。设计时,应该用R127和R128构成分压电路,让通过基极的电流远小于两个电阻通过的电流,这样由温度变化导致的不稳定就对基极电压影响很小,从而稳定输出。

网友G:
11#说的是三极管工作在放大状态时的情况,不过,楼主的电路是利用的三级管的饱和导通和截止的开关特性来控制LED亮和灭

网友H:
所有的干扰源都是有内阻的。例如,50V,1M欧干扰源加到基极,没有那个电阻,,灯肯定就亮了,接个10K电阻,就不亮了。。

网友E:
所有的干扰源都是有内阻的。例如,50V,1M欧干扰源加到基极,没有那个电阻,,灯肯定就亮了,接个10K电阻,就不亮了。。

学习了。

网友I:
回复 网友B:
加电阻分压,会提高输入的门限,这样小信号就不会导致误动作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8#gx_huang
两位的解释我听的还算明白,R128分压后可以提高误触发的电压值,R127、R128的取值也有讲究,这点我接下来会找同事们商讨一下
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H:
这解释更深入一些,自从事单片机应用开发的工作后,对于模拟的很多知识,我都忘了很多,连运放都分析不了了- -
谢谢,也感谢其他朋友的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C:
高电平5V的逻辑,原理图中所示的LED并不是一般的LED,具体我也还不清楚,是前面的硬件工程师抄下来的图
这位朋友的回复提醒了我,后面我会测试一下流过LED的电流大小,再和同事确定下这个"小电路"

网友J:
几位讲的见仁见智!!

网友K:
下拉电阻不是必须的,因为三极管是电流控制的,但下拉电阻可以吸收一些干扰。
但MOS管不同,MOS管是电压控制的,必须有此电阻,否则关不住。

有时,设计电路时一律加上下拉电阻,这样三极管和MOS管都可以贴,算是兼容性设计吧。

网友L(2012-06-25):
同志们分析的很透彻!

网友M:
防止三极管基极和射级静电击穿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