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3VCT6 死机

楼主(2011-12-30):
STM32F103VCT6  几块板子都是不一定怎么摸住哪里就该死机了,放那里不碰的话一直走的很正常,板子上104加的也不少,哪里问题?

网友A:
那不碰它,不就好了?

楼主:
是不是不稳定啊?

网友B:
我的107vct也是啊,出现复位和丢时钟,貌似冬天焊的不靠谱,一会去补点锡

网友C:
ESD啦!冬天更甚些。

网友D:
哈哈,LZ可以随便把家里的什么电器打开,随便往电路板子上哪里摸一下,准死机;不过要小心触电哦。为了防止触电,可以用收音机、手机、MP3等用电池的设备来做实验。

楼主:
现在搞好了,发现是从串口底线进去的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