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找一款单片机

楼主(2011-12-30):
我需要的一款14脚单片机,2脚是个AD转换口,4脚是Vcc,,8脚是PWM输出脚,10脚是外部中断口,11脚是Vss,余下脚是普通IO口或是多功能脚都可以,请各位推荐下;我目前选想想用SN8P2711AS,但是觉得价格还是高了点,有没有类似功能的价格便宜的

网友A:
楼主我有一款,你加我QQ26045112,我把资料发给你 或者另外一款8PIN的话你也可以考虑一下

网友B:
当然有了:)

网友C:
2711还贵? 有这么省成本的吗?

网友D:
给你推荐一款海尔的单片机,HR6P61L,也是14脚的,你上面说的那些资源都有,就是管脚定义有点和你说的不一样,你看看它的资料:

网友E:
回复 网友F:
www.sinomcu.com

网友G(2012-02-02):
可以考虑下AX688B,绝对有优势

网友H:
可以看看义隆的和兼容义隆的,符合性价比的。

网友I(2012-04-19):
2711就是1.2-1.3的价格  还低???这个性能已经很好了哦  也很适合你要的资源

网友J:
单片机我们也有,兼容PIC16C54系列的

网友K:
推荐用其他的

网友L:
路过,一年没有怎么来了,连建荣都做MCU了,工控秀才此次回归就是为了来推空片MCU的,哈哈。

网友M:
欢迎前来推广,LS的帖子多数是技术型的,芯片需要这样的推广,而不是广告轰炸

网友N:
支持技术型推广:lol

网友O(2013-01-07):
可以看看我家bj8p162 完全兼容 27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