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485口浪涌保护

楼主(2011-12-30):
RS485口较常见的损坏情况如下:

  ●R1R2被烧断,(10Ω/1W的电阻根本就不能承受雷击测试.)TV1TV2485芯片完好。这是由于有较大的瞬态干扰电流经R1R2、会将其烧断。
  ●485芯片损坏(YS301..300V放电管起不到任何保护作用)R1R2TV1TV2完好。这主要可能是受到静电冲击或瞬态过电压速度快于TV1TV2的动作速度造成的,静电无处不在,仅人体模式也会产生±15kV的静电。
  ●TV1TV2485芯片损坏,R1R2完好。这可能是受到高电压低电流的瞬态干扰电压将TV1TV2485芯片击穿,由于电流较小和发生时间较短因而R1R2不至于发热烧断。
  由以上分析得知485接口损坏的主要原因是由于瞬态过电压和静电造成,产生瞬态过电压和静电的原因很多也较复杂,所以EIA-485标准要求将各个RS485接口的信号地用一条低阻值导线连接在一起以保证各节点的地电位相等,消除地线环流!
  当带电插拔未隔离的连接电缆时,由于两端电位不相等电路中又存在诸多电感、电容之类的器件,插拔瞬间必然产生瞬态过电压或过电流。
  连接在RS485总线上的其它设备产生的瞬态过电压或过电流同样会流入,总线上连接的设备站点数越多,产生瞬态过电压的因素也越多。
  当通信线路较长或有室外架空线时,雷电必然会在线路上造成过电压,其能量往往是巨大的
<?xml:namespace prefix = o ns = "urn:schemas-microsoft-com:office:office" />
解决办法:

  应将瞬态抑制二极管靠近接口,限流(匹配)电阻靠近芯片。
  选用带静电保护、过热保护、输入失效保护等保护措施完善的高挡次RS485芯片。
  采用响应速度更快、承受瞬态功率更大的新型保护器件TVS或陶瓷浪涌吸收器,如LT-BS0080MS ,2KV 10/700uS,宽频优化保护器LT-B3D<?xml:namespace prefix = st1 ns = "urn:schemas-microsoft-com:office:smarttags" />420L则可抗击5KA以上大电流冲击。
  ●R1R2采用正温度系数的自恢复保险PTC,如K250-120,正常情况下的电阻值为5欧,并不影响正常通信,当受到浪涌冲击时,大电流流过PTC和保护器件TVSPTC的电阻值将骤然增大,使浪涌电流迅速减小。

深圳市浪拓电子技术有限公司
http://www.szlangtuo.com

网友A:
不错的资料, 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