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ST-LINK仿真正常,脱机后有问题。

楼主(2011-12-30):
我用ST-LINK仿真STM32F101VCT6, 仿真一切正常, 功能都正常, 用无线模块传输图像数据, 也很正常, 但脱离仿真器后, 其它功能都对, 就是传输的图像数据有错误了, 无法得到正确的图像, 好像是丢了少量字节, 这是什么原因呢 ? ? ?
为什么仿真时传输的就很好呢 ? ? ? 几乎不发生错误, 脱机之后就不行了呢 ? ? ?    程序是原封不动的脱机,没有任何改动,我也感到很奇怪。

        是时序上有什么差异吗 ? ? ?
还是ST-LINK有什么特别之处,

请大家给予指教.

网友A:
很可能是STM32片外的设备上电比较慢,而STM32上电速度快,在片外设备还没有准备好的时候就开始操作了。

楼主:
这回对了,无线传输正确了 !!!!问题终于解决了,就是时序问题,仿真时ST-LINK运行的慢 !!!!!!!!!   脱机后STM32F101VCT6运行得快,加入延时就好了。也就是几个微秒级的数量。
    再次感谢大家的关心和支持。

网友B:
楼主很激动,恭喜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