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有放大环节的串联反馈型稳压电路的问题

楼主(2011-12-30):
在图中画了两根红线处
如果UF和UZ都是正极性, 且UZ>UF , 那么我能明白"UZ与UF的差值减小"
但如果UZ<UF的话 , 比如UZ=5V,UF=7V,UZF=-2V , 如果UF再增大,比如增大到9V,那UZ与UF的电压差也增大到-4V了,由-2V到-4V ,这算是UZ与UF的差值减小吗?
而且放大器输出电压的极性就是负的了, V1管也就截止了吧? 是不是这样呢?

网友A:
其实你可以把他看成是Uz通过同相放大器放大后再用三极管扩流

楼主:
回复 网友A:
什么意思呀
不明白
这里的放大器就是放大UZ-UF呀
怎么理解成UZ通过同相端放大?

网友A:
改变一下画法就看出来了

Protel Schematic.pdf

网友B:
是放大的UZ-UF,但是不会让输出为负的,否则就没输出了。

网友C:
解释过了,这么说吧,尽信书不如无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