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组越界问题

楼主(2011-12-30):
定义一个接受数组:INT8U Recv[1]={0};

void Recv_ISR(void) interrupt 4
{
if(RI==1)
{
   Recv[Lenth++]=SBUF;
   RI=0;
}
}

发现接受的16个数据在LED上显示正常,感到很困惑,这个不是数组越界了?

网友A:
生病就一定死吗

网友B:
越界,就越界 又不定会引起复位等故障!
  只是操作到了不该操作的变量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想请教下,越界后的数据是跟在数组后存储还是随机存储?

网友C:
回复 网友A:
我想请教下,越界后的数据是跟在数组后存储还是随机存储?
引用 楼主:

跟在数组后存储;紧接着数组后边的内存空间。

网友D:
做通讯程序把数据存到缓存都要做越界判断。做产品和做DEMO实现功能的差别就在这些细节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