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da2030小功放

楼主(2011-12-30):
菜鸟弄了个小功放,声音正常,但芯片快速升温,几秒钟,散热片都烫手。整流二极管一样发烫,测了一下,整流后电压只有7V左右,求高手!

网友A:
负载电流大了故后级电压下降,不清楚这个芯片,你自己找下看看资料嘛

网友B:
应该是自激了..

还有整流管至少应该是2A的..

在测试之前最好220端串电阻..

网友:
毫无疑问,就是自激了。你在3,5脚上面并一个0.22uf的cbb看看,如果不好你就在1,3脚并,如果再不好,那你就自己找去吧!

网友C:
在功放或者运放输出直接并联电容是不符合设计要求的,可以先串联一个电阻。

网友D:
楼主应该是没有在输出端加隔直电容,多点时间你的喇叭也要冒烟了,哈哈。

网友E:
TDA2030电路在电脑音箱上很普遍

网友F(2012-02-08):
可以免自举,但一定不能免隔直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