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悬空导体的问题

楼主(2011-12-30):
悬空导体等效模型是什么,
一个悬空的导体是不是和天线一样

我先说说我的理解
悬空的导体相当于电阻,电感和电容的串联,最后由电容接到大地,
这样的理解对不对阿?

网友A:
悬空导体就是悬空导体,你要问模型是什么,首先必须弄清楚你的目标是什么?是考察悬空导体的静电场,还是考察悬空导体的电磁场。

网友B:
悬空导体不能简单等效于天线,要具体分析导体的尺寸、形状以及激励源是什么。

楼主:
是这样的,
是用h桥来驱动电机
但是我去掉电机,然后就悬空接电机线,然后发50%的pwm波形,这个时候,电源部分有与pwm载波频率相同的干扰,干扰是发生在h桥中,igbt导通的时候,不明白是为什么?

网友B:
楼主遇到的问题跟悬空导体一点关系也没有,具体是什么问题需要你贴出电路来才好分析。

楼主:
大概图如上
就是B、C点发50%的pwm开控制上下管导通,电源接的是300v的,死区时间没问题,当我在A端接一条导线,大概1米长吧,这个时候观察控制端的电源,也就是控制B、C点输出PWM波芯片电源是有和开关频率一样的毛刺,大概有500多mv。把导线去了就好了。

网友B:
这个是电磁感应来的。

楼主(2012-02-01):
具体怎么样,chunyang详细分析一下好不

网友B:
前面不是已经说了是电磁感应的结果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