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虾们一个天线问题。图片在帖子中。

楼主(2011-12-30):
请教一下大虾们一个问题:
我用同样的天线,用如下两种方式安装。
请问有影响不。谢谢

网友A:
回复 楼主:
有赚钱的意识

网友B:
有很大的影响,如果你弹簧天线调的好,那建议第一种
如果天线要伸出去,建议板子上加天线座子,TNC的那种,外接天线很多的
不知道你中间那根线是否是屏蔽的同轴电缆,阻抗是多少?

网友C:
用普通导线是不行的,会改变天线参数,而楼主用的天线又无法使用同轴电缆,所以要么换合适的天线用同轴电缆引出,要么将天线直接焊在PCB上,要求不高时可用一段1/4波长的导线焊在PCB上作为天线,需要引出时可采用同轴电缆做天线,引出后的部份留1/4波长然后剥去屏蔽层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