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你们遇到过反激电源这种 尴尬 事情吗?

楼主(2011-12-30):
一个开关电源, 两组隔离输出,分别是5V,12V,

出现5V空载时,12V电压正常。

当5V带负载时,12V 上升到22V!

楼主:
是不是 初级绕组N 匝数过多了。 目前初级是93T, 软件计算出来的。

而后来自己计算的才有66T

次级5V 是4T, 12V 是 9T

网友A:
多路输出,非反馈输出端空载电压偏高属正常,不过12V骗到22V,只能说你变压器做的实在太惨不忍睹了

参考解决办法,
1,尽可能减小漏感
2,非反馈输出端带死负载
3,反馈输出端整流管用压降低的肖特基,非反馈输出端整流管用压降高一点HER系列

网友B:
也有可能5V负载比12V负载重得多,且12V二极管比5V那边的二极管快,是电压尖峰都从12V这边过,推高了12V的电压,将12V这边换个慢速点的二级管试试

网友C:
这不算尴尬!大家都遇到过。
12V和5V两路反馈取样,情况会有所改善。

网友D:
可以考虑非反馈那路再加一个buck稳稳电压。

楼主:
现在问题基本解决了。 就是楼上大家说的问题。二极管问题。

而现行出现新的问题。 就是5V正常, 12V也基本上正常。
但现在 是
当5V满载时,12V 输出仍然是14V.
5V轻载时, 12V 输出在10.5V.

我希望是5V满载时, 13V,  轻载时,11V.
该如何呢?

网友E:
回楼上,这个要求比较高,不过也能办到,
1. 减小5V和12V之间的漏感
2. 选择压降合适的二极管

网友A:
两个绕组用三层绝缘线,双线并绕。12V一路用压降大的HER系列,5V那一路加死负载,用SB系列

网友F:
你的负载是电动机吧,我做的那个稳压电源也是这样,用一般变压器12v供电,经过整流,稳压5v供51,adc0832,显示电流电压,可调稳压管提供负载,数码管显示显示的电压不降反而升高了,我也不知道具体什么原因,可能是电动机有感应电动势造成显示偏高。加几个瓷片电容试一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