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第一次画板各位前辈指教

楼主(2011-12-30):
(无正文)

网友A:
电源走线不好,一般不会这样走的,先的宽度也细了
另外你丝印统一下,排好,否则看起来真累,也没心思继续看了

楼主:
:dizzy:电源具体咋走呢,好像我给排成环状了,要排成树形是吗

楼主:
谢谢高手指点我先修改丝印电源

网友A:
百度文库上 高速PCB上的电源走线
http://wenku.baidu.com/view/5db83bfff705cc175527096c.html

网友B:
丝印太花哨了点吧 改、你嘛用好几个方法表示极性,不觉得很乱吗

楼主:
丝印整理了下,地线还未不,据说地线直接铺地就可以不用连是吗

网友C:
感觉像是自动布线走出来的。

网友A:
地线可以暂时不走,铺铜搞定,对于电流大的焊盘,焊盘边上多大几个孔
电源走线,如果有滤波电容,一定要先经过电容,在給IC

楼主:
了解到的工艺最多做0.3mm ,所以信号线走0.3mm,24v是1.5mm,5v是1mm我的线间距设的是0.3mm,那个u1芯片引脚间距0.3mm,他是驱动步进电机的功率,步进电机12v,0.5a,不知道1.5mm够不够,那个eeprom我看以前没接上拉电阻用的正常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