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提问]关于2440使用外置RAM的疑惑

楼主(2011-12-30):
以前使用各种单片机51,AVR,飞思卡尔的,都是内置RAM,在接触STM32后有知道能够通过FSMC来访问外置RAM和FLASH。
但是到了2440这里,我就很疑惑,因为我不清楚,
1.是不是2440能够直接检测是否有外部RAM存在,并且在给程序变量分配地址时候自动使用。
2.或者,是裸机2440的初始化程序先配置RAM的相关寄存器(就想STM32的FSMC),然后在程序中,用户有意识地去将自己的变量分配到外置RAM里。

上面是我的一个疑问,两种猜想,希望高手能够详细解惑~
非常感谢!

网友A:
要先配置相应的寄存器,才能使用外部存储器。

网友B:
stm32的fsmc支持sram,但不支持sdram。
2440支持sdram,需要配置一些寄存器,然后就和内部的ram一样的读写了(只不过对应的bank不同)
2440读写sram应该就像内部ram一样不用配置。不过2440上用sram的人应该不多,因为价格和容量的问题。

2440外接sdram的方法和配置方法网上非常多,lz可以自己找找,很容易的。
我说的不一定对,不对的希望别人指正,我也长长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