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电路保护

楼主(2011-12-30):
怎么实现一个输出保护功能。当输出发生短路时,自动启动保护电路,切断输出并发出报警。短路去除后,自动恢复正常输出。。。各位,请给点建议。。。

网友A:
有那种保险元件,像电容的那种我用过,只是不知道叫什么,你在两端加个蜂鸣器那种通电压就能叫的那种(无源蜂鸣器这几个记得清了)

网友B(2014-12-14):
PTC 自恢复保险丝   有 0805   1206   1812  插件  等 封装
串在电路 里面   冒似  楼上 串 蜂鸣器 好像 结果 刚好 相反
  楼主 有 问题可以找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