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稳压电源芯片

楼主:
要求24V额定输入,输出9-16V之间任意值都行,注意是不可调LDO,输出其中一个电压就可以了,静态电流低于1mA,输出电流4mA就够我用了,望大虾推荐一款

网友A(2011-12-30):
输出电流4mA!还不如用三极管搭建一个,网上一般有图,你也可以找一个12v三端稳压管。

网友B:
用个78L系列的三端稳压器即可。

楼主:
78L的静态电流太大了,要求LDO本身功耗uA 级

网友B:
追求效率就不该用线性稳压器,本身静态电流再小也没有意义,换用开关电源吧。

网友C:
LZ应该是想图个方便吧~用三端稳压芯片基本不用动脑子……
到安森美那边看下
合适你的需求的芯片一大堆
http://www.onsemi.cn/PowerSolutions/parametrics.do?id=366
注意使用滤波器将需要的管脚,合适的电压筛选下就能找到了你需要的型号了
Vdo是压差
Iq是静态电流
PSRR是电源抑制比
能不能买到就是你的事了,应该可以申请样片的

楼主:
78L的静态功耗大

网友B:
怎么还在纠结什么静态功耗?!

网友D:
Part No. Maximum
Input Voltage
Output VoltageTypical Output
Current (mA)
Typical Current
Consumption (µA)
TolerancePackage
HT7521-124V2.1V1002.5± 3%TO92, SOT23-5, SOT89
HT7523-124V2.3V1002.5± 3%TO92, SOT23-5, SOT89
HT7525-124V2.5V1002.5± 3%TO92, SOT23-5, SOT89
HT7527-124V2.7V1002.5± 3%TO92, SOT23-5, SOT89
HT7530-124V3.0V1002.5± 3%TO92, SOT23-5, SOT89
HT7533-124V3.3V1002.5± 3%TO92, SOT23-5, SOT89
HT7536-124V3.6V1002.5± 3%TO92, SOT23-5, SOT89
HT7540-124V4.0V1002.5± 3%TO92, SOT23-5, SOT89
HT7544-124V4.4V1002.5± 3%TO92, SOT23-5, SOT89
HT7550-124V5.0V1502.5± 3%TO92, SOT23-5, SOT89
HT7560-124V6.0V1502.5± 3%TO92, SOT23-5, SOT89
HT7570-124V7.0V1502.5± 3%TO92, SOT23-5, SOT89
HT7580-124V8.0V1502.5± 3%TO92, SOT23-5, SOT89
HT7590-124V9.0V1502.5± 3%TO92, SOT23-5, SOT89
HT75A0-124V10.0V1502.5± 3%TO92, SOT23-5, SOT89
HT75C0-124V12.0V1502.5± 3%TO92, SOT23-5, SOT89

网友E:
一个电阻、一个稳压管加一个三极管,最多再加一个电容即可满足你的要求。

楼主:
这个还要俩电阻哦,我是用到4-20mA电路中,输入9-36V

网友F:
选择HT755X系列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