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P口对应顺序。

楼主(2011-12-30):
比如我在P0.0引脚输出一个高电平来点亮连接这个引脚的LED,程序里写入P0=0x80,转换成二进制是10000000,对应P0口的八个输出(我想这意味着P0.0为1,可是我发现实际上点亮的却是第八个LED,即和P0.7连接的那个。于是我按这个,程序改写成P0=0x01就对了,对应的就是00000001,这样点亮的才是P0.0上的LED,这是什么原因呢?

楼主:
哎,这个问题没人回答啊,也许是真的太菜了吧,可我真的想了好久想不通啊。刚开始学单片机。

网友A:
兄弟,端口P0~0到P0~7,按照由低到高的顺序的~这是常识~

也有倒着的~但不多见

网友A:
8个二进制数,如果对应一个端口的8个引脚,那就是按照我们平时写数字一样的思路,P07肯定就是二进制的第8位,P00就是二进制数的第1位。

网友B:
注意P0端口寄存器是如何定义最高位和最低位的

网友C:
还是先好好念书吧,这么差的基础知识,还是要补补才健康。
要么就是大脑瞬间短路了。

楼主:
刚才把这个程序烧进了我的90C516RD+
原程序不改如下:
#include<stdio.h>
#include <reg51.h>
main()
{
P0=0x80;
}
用万用表测得只有P0.7输出高电平,P0.0到P0.6均约为0V。确认无疑。真的郁闷啊!

网友D:
看是不是插线插反了?

楼主:
又改成P2口:
#include<stdio.h>
#include <reg51.h>
main()
{
P2=0x80;
}

只有P2.7为高电平,0x80应是1000 0000啊!

楼主:
和接线无关啊,我什么也不连,直接测的引脚端电压!

网友C:
LZ大脑短路了,赶紧睡一觉。
0X80本来就是D7是1,也就是端口的BIT7是1,你还不明白?

网友B:
楼主还要注意LED与单片机的连接方式 是共阴极连接还是共阳极连接的区别

楼主:
难道这里二进制从右往左读?0X80,1000 0000,从右往左,P0.0 0.1 0.2....0.7,是么?

网友C:
低位在右,高位在左。
d7 d6 d5 d4 d3 d2 d1 d0,清楚了吗?小学生!

网友E:
低位在右,高位在左。
14楼说得很对

网友F:
这都不是问题,不是问题的问题,建议你学习 郭天翔10天51单片机视频,你就会了,其实你是缺少具体实例的学习。毕竟是刚接触的在校生嘛,以前我也这样。。。

楼主:
问题解决

网友G:
这个问题问的相当有水平

网友H:
多看一下基础书吧,不要什么都不懂就去写程序,这是单片机最基本的东西,看来LZ以前是没看过这方面的书了

网友I:
终于有最最基础这一说了

网友J:
是一百二十三,
不是三百二十一

网友K:
楼主的这个问题确实值得想一下,但以上各位都没有给出今人满意的解释。
   首先,你说要点亮第一个(第0个)灯,于是把第一个(第0个)灯置一,写成1000 0000
     好了,问题开始了,我也认为你的这种想法并没有什么错,我想如果可以这样编程的话:P0=1000 0000; 那么你就对了,从左往右一一对应,这是自然而然的想法,也是很人性化的,符合常规思维的,就像我们写字一样,从左往右写,可是在程序里要用到十六进制,这就意味着要有确定的规则来把二进制转成十六进制,那么这个1000 0000转成十六进制后是多少呢?呵呵,这个楼主你自己也会算,正是0x80,为什么是0x80呢?因为是把最右做为低位的,从右往左乘2的位次幂累加!可是按你的想法,就得从左往右乘2的位次幂累加了!就是0x10了!如果数制转换规则由你这样规定,那么你的程序就是对的了!
    什么是最低位呢,就是P0.0!按标准十六进制就得从右往左写二进制数!你说1000 0000是0x80就说明你接受了标准的二进制转十六进制,而且你是从低位到高位写的,所以就得从右往左写!

网友F:
楼上说的真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