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CADENCE16.5的请进

楼主(2011-12-30):
问下ALLEGRO的快捷键怎么设置,因为我要用笔记本画板

越详细越好,谢谢了

另外问下,ORCAD的怎么设置:)

网友A:
找到pcbenv 目录下,env文件,用记事本打开,把下面的代码考入 注意对比下,你就知道拷入什么位置 和定义的快捷键功能
source $TELENV
alias Pgdown zoom out
alias Pgup zoom in
alias End redisplay
alias Del Delete
alias Home Zoom fit
alias ~F mirror
alias F2 done
alias left ix -1
alias right ix 1
alias up iy 1
alias dowm iy -1
funckey " " iangle 90

或者用我的这个文件覆盖,不过你要重新设置库的目录

楼主:
16.5的也可以啊,那好  我回去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恭喜JJJ你当电源模块的斑主呀,哈哈,刚刚才看到,恭喜恭喜,要多来PCB看看哦:lol

网友A:
3Q,PCB也是我喜欢的板块,会经常来的。

网友B(2013-04-14):
工作窗口的位置怎么设置啊

网友C(2013-08-29):
刚从AD9转到 cadence,还很不习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