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做的一个手势控制点阵屏,给点建议 谢谢

楼主(2011-12-30):
学51单片机也有一段时间了,最近学校举行科技文化节做了这个东西去参赛    。

各位高手看了麻烦给点建议 ,谢谢

附上视频链接:http://v.youku.com/v_show/id_XMzM3OTA2NzMy.html

楼主:
其实那坨线一开始是没有,因为是第一次做PCB的,没什么经验,导致在画图阶段就出现了几个致命的错误。

楼主:
唉   为什么就没有一个回帖呢?

网友A:
需要哪方面的建议?创意?美工?功能?硬件?软件?人性化?
不知道赛则,无从谈起。

网友B(2012-02-28):
拿分走人

网友C:
先自己说说吧

网友D(2013-09-12):
楼主能不能分享一下啊

网友E:
我看见机器猫了

网友F:
这线走的,太销魂了。我上学参加比赛的时候差不多也这样,只是我们用亚克力做外壳,所以线都仔细的整理了一遍,尽量不要有接插的线,用整根。

网友G:
这线太“销魂”了

网友H:
网速太慢,只看到第一个图片

网友I:
网速太慢了,看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