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样的接法, 三极管能正常导通吗?

楼主(2011-12-30):
输入是直流脉冲, 发射极是接电容接地的,这样能工作吗? 电阻该怎么选?

网友A:
电阻合适时可以短暂导通,直至电容上的电压升高到一定程度。

网友B:
可以,参数当然要合理选择,不过导通时间要看RC充电时间,还有导通以后我看下面的脉冲就不行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t=rc 这个充电时间可以导通?
为什么在multisim上观察不到呢

网友A:
先要正确选择电阻的阻值,其次,该电路的导通时间极短,因为电容量不大,要观察不能看稳态,要看暂态。另外,导通时间不是简单的R×C,要根据三极管电路来计算,且三极管的导通率是变化的

网友:
应该考虑频率吧。

网友C:
回复 网友A:
{另外,导通时间不是简单的R×C,要根据三极管电路来计算,且三极管的导通率是变化的}能否详细解释下~~

网友D:
可以导通,但是5v脉冲频率有限制,取决于电容放电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