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什么芯片?

楼主(2011-12-31):
(无正文)

网友A:
光看IC 真的不能确定型号的,
你最好描下外围电路,输入输出电压是多少?
或者你給个指标給你推荐个,
这种封装的实在是多如牛毛啊

楼主:
输入是3.3V,输出是5V,应该是DC-DC的一款芯片,是两个这种芯片并联输出的,输入电流共25mA

网友B:
升压IC,3.3升5V。电流要求不是很高,可用BL8530-50替代。

网友:
有时候凭代号找型号真的很费力。

网友C:
根据外围电路推测。。。。然后用替代品不可以吗?

网友D:
外围电路知道了,基本可以知道它是什么作用,就找同样功能的不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