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何防止C-MBUS信号线供电时短路击坏芯片

楼主:
我用的是CMT100的C-MBUS主机通讯芯片,现在对从机通过CMT100的两根信号线供电,通讯。但是有时候这两个信号线容易短路,请问怎么避免在短路的时候让其和CMT100断开,以避免烧坏芯片。
CMT100两通讯线带供电功能,供电电压24V

电路图

电路图

网友A(2011-12-31):
应该采用电流源供电(电流源不怕短路),而不是电压源。比采用电压源+短路保护更有效、更合理。

网友B:
简单处理的话,在输出回路内串接一个自恢复保险,门限选择器件可以承受的范围即可。

楼主:
谢谢您们了哦。。

楼主:
呵呵,我找到了更好的方案

网友C:
自恢复保险系可能动作时间太长了。

最好还是电流环供电

网友D:
IC4脚,在总线短路时,输出信号,由CPU检测到,关闭总线,就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