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有放大环节的串联反馈型稳压电路分析

楼主(2011-12-31):
如果UF和UZ都是正极性, 且UZ>UF , 那么我能明白"UZ与UF的差值减小"
但如果UZ<UF的话 , 比如UZ=5V,UF=7V,UZF=-2V ,
!) 如果UF再增大,比如增大到9V,那UZ与UF的电压差也增大到-4V了,由-2V到-4V ,这是UZ与UF的差值减小吗?
2) 我觉得这是UZ与UF间的电压差增大了啊 , 负电压跟我们认识的负数是一样的吗? 越小负号右边的数就越大?
3) 而且放大器输出电压的极性就是负的了, 这会造成什么样的结果呢?

网友A:
楼主举出的例子不能成立,除非芯片坏了。

网友B:
(1)此处的运放工作在线性状态,可以用“两虚”去分析,也就意味着uid很小,不可能出现2V的压差,除非2楼所言运放坏了;
(2)(3)不知道楼主用的是哪本教材,个人觉得表述不太严密。导致你用正负电压去解释,明确一下,正负是针对交流而且要是小信号,其实一般情况下都是单电源供电的系统,而且绝大多数都是正电源供电。因此此时电压的瞬时值一般都是正值。教材的意思我理解,但这里还是用瞬时极性去判断比较简便,Uf为+(即Uf瞬时电压值增大,仍旧是正值),则运放输出为-(运放瞬时输出值减小,仍旧是正值),Ub1为-,则Uo为负,反馈回运放反相端为-,使得净输入信号减小,构成电压负反馈,从而稳定输出电压。

网友C:
运放的“+”,“-”怎么能用正极,负极这样定义呢?运放有电源引脚,有单电源的,双电源这是就有正电源“+”,负电源“-”,那个运放的“+”,“-”代表正反馈,和负反馈,然后根据电压差放大,我的技术不是很好,至少电压差是一个绝对值,不可能在前面加个“-”,

网友B:
运放的代表符号上的“+”和“-”代表的同相端和反相端

楼主:
回复 网友B:

思路很清楚很简单
不过有些事我是现在才知道的 需要确认一下
瞬时极性的"+","-"号是表示电压增减吗?,之前我一直以为是同相反相的意思.因为顾名思义, "极性", 正负两极的极性啦..

网友D:
我们学的也是这个教材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