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Q2812开发板,QQ2812增强板,DSP开发板,DSP2812开发板

楼主(2011-12-31):
特别说明:我们的开发板都不包括仿真器,要想学习好DSP需要购买一个仿真器!
注意:
1、现在购买赠送CPLD代码!这是其他厂家都不提供的!
2、现在购买赠送Protel99se格式原理图!!

1.1 产品简介
  QQ2812开发板是一套基于TMS320F2812 DSP 的学习和二次开发平台。
  1、提供了二十多个实验项目,同时提供完整的原理图、代码和常用的外围接口,完全可以作为个人、公司、高校和研究所的初学者学习和教学的工具。
  2、同时,引出DSP所有的控制信号和CPLD的32个IO信号,可以作为二次开发的开发平台。
  3、采用四层板设计,回流焊全自动机器工艺生产,充分考虑了EMC,EMI以及散热、安装方面的因素,最大可能的引出了所有接口,因此他也可作为功能板直接嵌入到用户的产品当中,大大缩短用户的产品开发周期。

1.2 与Study-2812增强版的区别
  QQ2812开发板是我们在Study-2812普及版和Study-2812增强版的基础上,总结了他们的优点和缺点,进行再次改进而形成的。
  QQ2812开发板针对Study-2812增强版的主要改进之处:
  1、QQ2812为四层板,更加稳定,Study-2812为两层板;
  2、QQ2812尺寸为13.5×11cm,是Study-2812的一半不到,更适用于嵌入产品中;
  3、QQ2812引出了SPI、PWM、CPLD的32个IO等接口,方便用户扩展和二次开发;
  4、QQ2812增加了1602字符液晶的接口和实验;
  5、QQ2812增加了EEPROM IIC的实验;
  6、QQ2812将USB芯片由ISP1581改为CY7C68013,更加稳定,开发更简单,并提供PC端Demo代码;
  7、QQ2812将CPLD芯片由EMP7128升级为EPM3256,门数扩大一倍,方便用户二次开发;
  8、QQ2812的CAN、485接口采用TVS管,对地电容,保护电阻等措施;
  9、QQ2812在地线处理上,地线层数字地与模拟地分别覆地,最后通过一个电感单点连接;
10、QQ2812在电源处理上,电源层VCC,3.3V模拟电源,1.8V,电机用5V均分别覆铜;
11、QQ2812在散热处理上,DSP,CPLD,3个电源芯片下部均覆金属焊盘以增加传到散热效果;

1.3 系统资源
  1、DSP处理器TMS320F2812,32位定点高速数字处理器,最高工作频率150M;
  2、片内内置128K * 16位 FLASH,利用烧写插件可以方便的固化用户程序,FLASH可加密;
  3、片内内置 18K * 16位 SRAM;
  4、片内内置 4K * 16位 BOOT ROM;
  5、片内内置 1K * 16位 OTP ROM;
  6、扩展 256K * 16位SRAM,IS61LV25616;
  7、扩展 512K * 16位FLASH,SST39VF800,方便用户烧写较大程序;
  8、CPLD 使用EPM3256ATC144,5000门,提供下载接口,用户可以编写自己的代码;
  9、提供1个8段数码管;
10、提供8个LED发光管,方便状态指示;
11、提供9个独立按键;
12、提供1个蜂鸣器;
13、专用复位芯片MAX706R,保证可靠复位,有独立复位按钮,可手工复位;
14、提供1路RS-232接口,可连接PC进行实验;
15、提供1路RS-485接口,方便用户组网,端口有保护措施;
16、提供1路CAN2.0接口,方便用户组网;
17、提供16路AD输入接口(输入范围0~3V),其中第1、2路可连接DA输出做验证实验,3、4路输入加了限流和运放跟随处理,输入范围0~3V(注意不要超出范围!);
18、提供4路DA输出接口;
19、提供1路USB 2.0 DEVICE接口,方案为成熟的CY7C68013芯片,提供现成的固件和PC调用示例代码,可以方便的同PC进行通讯,进行二次开发;
20、提供耳机插孔,可以方便地实现放音功能;
21、提供话筒插孔,可以方便地进行录音功能;
22、提供12864中文图形液晶接口;
23、提供1602字符液晶接口;
24、提供1个EEPROM,芯片为24LC64,用与IIC总线数据传输实验;
25、提供直流电机控制接口,防反插设计;
26、提供步进电机控制接口,防反插设计;
27、提供SPI接口引出,方便组网;
28、提供6路PWM波输出接口,防反插设计;
29、外扩2路的非屏蔽中断源输入接口;
30、外扩多达5路的可屏蔽中断源输入接口,其中1路可由按键触发;
31、提供多达16路输入,16路输出接口;
32、总线开放,数据线,地址线,控制线、特殊功能引脚全部引出,方便用户二次开发;
33、提供+5V、3.3V、3.3VA、1.8V、GND、GNDF等电源测试点;
34、供电直接由外部稳压电源来提供,更加稳定可靠,USB没有供电功能;
35、提供独立开关,控制电源,方便操作;
36、提供四个固定孔,方便用户安装固定;
37、物理尺寸:13.5 * 11 cm;
38、采用4层板工艺设计,全机器贴片工艺焊接,保证性能可靠、稳定、高速;
39、扩展引出USB HOST 接口(另外选购USB-NET扩展板);
40、扩展引出网络接口(另外选购USB-NET扩展板);
加140元送配件套餐:步进电机+12864中文图形液晶+Altera CPLD下载线

1.4 扩展接口
  1、DSP总线、AD、EVA、EVB等所有功能引脚引出,4个30针的插座,管脚间距2mm,用户可以扩展使用;
  2、CPLD的16路输入,16路输出IO接口引出,管脚间距2mm;
  3、4路D/A输出接口插座,管脚间距2.54mm;
  4、SPI接口引出,管脚间距2.54mm;
  5、符合IEEE 1149.1标准的DSP JTAG接口,IDC14,管脚间距2.54mm,可以配合市面上所有标准JTAG接口仿真器使用;
  6、6路PWM接口引出,管脚间距2mm;
  7、直流电机接口引出,管脚间距2.54mm;
  8、步进电机接口引出,管脚间距2.54mm;
  9、12864中文图形液晶接口引出,20p孔座,管脚间距2.54mm;
10、1602字符液晶接口引出,16p孔座,管脚间距2.54mm;
11、2路NMI和4路EINT输入接口引出,管脚间距2.54mm;
12、CPLD的标准JTAG接口,IDC10插座,管脚间距2.54mm,可下载自己编写的CPLD代码;
13、1路耳机插孔(青色);
14、1路话筒插孔(粉色);
15、RS-485接口插座,2位蓝色端子,5.08mm间距;
16、CAN2.0总线接口插座,2位蓝色端子,5.08mm间距;
17、RS-232标准DB9孔式接口插座;
18、1路USB DEVICE B型接口标准插座;
19、DC 5V外部电源输入接口;
20、扩展引出USB HOST 接口(另外选购USB-NET扩展板);
21、扩展引出网络接口(另外选购USB-NET扩展板);

USB-NET扩展板

USB-NET扩展板与QQ2812配合实验

1.5 代码及实验项目
  1)DSP部分代码
  实验1. 内部定时器0跑马灯实验;
  实验2. 内部定时器2交通灯实验;
  实验3. 事件管理器实验;
  实验4. 数码管显示实验;
  实验5. 蜂鸣器控制实验;
  实验6. 外部RAM读写实验;
  实验7. 外部FLASH读写实验;
  实验8. GPIO控制实验;
  实验9. 外部中断控制实验;
  实验10.DA转换实验;
  实验11.RS-232接口通讯实验;
  实验12.RS-485接口通讯实验;
  实验13.CAN总线接口实验;
  实验14.USB与PC通讯实验(提供固件代码与PC DEMO代码);
  实验15.直流电机控制实验;
  实验16.步进电机控制实验;
  实验17.12864图形液晶显示实验;
  实验18.1602字符液晶显示实验;
  实验19.放音与录音实验;
  实验20.AD-DA联合实验;
  实验21.IIC EEPROM读写数据实验;
  实验22.CPLD烧写实验;
  实验23.AD采集实验;
  实验24.键盘扫描实验;
  实验25.CAN总线与外部设备发送实验;
  实验26.CAN总线与外部设备接收实验;

以下为USB-NET扩展板配套实验:
  实验30.FAT16及U盘读写实验;
  实验31.FAT32及U盘读写实验;
  实验32.FAT32及移动硬盘读写实验;
  实验33.RTL8019测试实验;
  实验34.UDP测试实验;
  实验35.ICMP测试实验;
  实验36.TCPIP测试实验(QQ2812作为服务器端);
  实验37.TCPIP测试实验(QQ2812作为客户端);

以下为算法实验:
  实验38.FFT实验;
  实验39.FIR实验;
  实验40.FIRLMS实验;
  实验41.IIR实验;

以上实验项目均提供C语言版本的程序源代码,并有详细中文注释。
2)PC端demo代码
   PC端代码的编程语言为Borland C++ builder,提供图形界面,通过调用dll库函数,给用户演示了如何完成USB数据的收发,同样的DSP端的代码也演示了如何读写数据,用户可以参照这个调用示例,迅速的完成自己的程序开发,而不用去关心USB协议的细节。

3)CPLD代码
   完成逻辑粘合和地址分配。

1.6 相关资料
1.完整的原理图(Protel99格式和PDF格式,保证与PCB完全吻合),快速掌握多项实用接口的应用;
2.所有实验提供C语言源代码,均有详细中文注释;
3.在线烧写FLASH的方法与工具,用以固化用户自己的程序;
4.芯片手册:提供开发板上全部芯片的芯片资料;
5.送原版TI DSP开发环境CCS2.2 for C2000;
6.提供仿真器驱动及其他DSP书籍光盘相关学习资料;
7.赠送Acrobat reader、Keil C、Bushound USB总线监听软件、Sscom串口调试助手等调试工具;
8.赠送Altera下载线原理图;
9.赠送液晶字模软件;
10.赠送TCP/IP协议卷:卷1~3;
11.赠送USB规范文档;
12.赠送CAN2.0规范文档;
13.赠送U盘系统说明文档;
14.赠送FAT16、FAT32系统说明文档;
15.赠送 UCOS-II 在F2812上的移植源码;
16.赠送 FFT、FIR等算法库;
17.赠送 TI 全系列芯片封装库;
18.用户手册:非常详细,包含电路分析、代码介绍、 CCS2000快速入门指导等;
19.提供QQ2812主要接插件位置的PCB图,方便用户扩展;
20.提供QQ2812开发板所有元器件封装库!
以上赠送资料仅供学习用,请勿用于商业用途!

160多页的用户手册,非常详尽,简单易懂,非常适合初学者学习和作为客户二次开发平台!

目录
1.产品概述    1
    1.1 产品简介    1
    1.2 与STUDY-2812增强版的区别    3
    1.3 系统资源    3
    1.4 扩展接口    5
    1.5 代码及实验项目    5
    1.6 相关资料    6
    1.7 典型应用    7
    1.8 装箱清单(基本配置)    7
    1.9 其他可选配件    8
2.学习之前的准备工作    1
    2.1 硬件准备    1
    2.2 软件准备    2
    2.3 元件布局图    4
    2.4 跳线说明    4
    2.5 连接器说明    5
    2.6 硬件资源说明    7
3.软件安装及设置    8
    3.1 安装步骤简述    8
    3.2 CCS的安装    8
    3.3 安装仿真器驱动    8
    3.4  CCS的设置    10
    3.5 CCS软件简介    29
    3.6 CPLD软件的安装(MAXPLUSII)    34
4.硬件电路讲解    39
    4.1 供电电路    39
    4.2 复位电路    40
    4.3 时钟振荡电路    40
    4.4 峰鸣器控制电路    41
    4.5 外扩RAM电路    41
    4.6 外扩FLASH电路    42
    4.7 JTAG接口电路    42
    4.8 DSP引脚扩展    43
    4.9 走马灯与按键电路    44
    4.10 SCI串口通讯电路    45
    4.11 RS-485通讯电路    45
    4.12 CAN通讯接口电路    46
    4.13 数码管控制电路    46
    4.14 AD转换电路    47
    4.15 SPI-D/A转换电路    48
    4.16 IIC-EEPROM电路    48
    4.17 PWM电机控制电路    49
    4.18 步进电机接口    49
    4.19 12864图形LCD驱动电路    50
    4.20 1602液晶驱动电路    50
    4.21 音频控制电路    51
    4.22 外部中断控制电路    51
    4.23 USB DEVICE控制电路    52
    4.24 CPLD外围IO扩展电路    53
    4.25 6路PWM扩展电路    53
5.软件实验讲解    54
    5.1 内部定时器0实验    54
    5.2 内部定时器2实验    55
    5.3 事件定时器实验    57
    5.4 数码管显示实验    58
    5.5 蜂鸣器控制实验    59
    5.6 外部RAM读写实验    61
    5.7外部FLASH读写实验    64
    5.8 GPIO控制实验    68
    5.9外部中断控制实验    69
    5.10 DA转换实验    71
    5.11 RS-232串口通讯实验    73
    5.12 RS-485通讯实验    74
    5.13 CAN总线接口实验    76
    5.14 USB通讯实验    78
    5.15 直流电机控制实验    82
    5.16 步进电机控制实验    83
    5.17 12864液晶显示实验    84
    5.18 1602液晶实验    87
    5.19录音&放音实验    88
    5.20 AD-DA联合实验    89
    5.21 IIC-EEPROM实验    91
    5.22 CPLD烧写实验    94
    5.24 CAN总线与外部设备发送实验    98
    5.25 CAN总线与外部设备接收实验    100
    5.30 FAT16及U盘读写实验    104
    5.31 FAT32及U盘读写实验    107
    5.32 FAT32及移动硬盘读写实验    108
    5.33 RTL8019测试实验    110
    5.34 UDP测试实验    114
    5.35 ICMP测试实验    118
    5.36 TCPIP测试实验(QQ2812作为服务器端)    121
    5.37 TCPIP测试实验(QQ2812作为客户端)    125
    5.38 FFT实验    129
    5.39 FIR实验    131
    5.40 FIRLMS实验    134
    5.41 IIR实验    136
6.FLASH烧写    139
    6.1  安装烧写软件    139
    6.2  烧写FLASH    140
7.参考资料    145
附1: STUDY-XDSPP并口仿真器产品说明    146
附2: STUDY-USB2.0仿真器产品说明    148
附3: 开发板之家产品列表    150

1.7 典型应用
    教学应用、工业自动化控制、UPS、电机控制、机器人;
    变频控制、汽车、机械、磁盘驱动、数字滤波;
    振动分析、交流伺服、直流电机控制等。

1.8 装箱清单(基本配置)
1、QQ2812开发板       1块;
2、+5V直流稳压电源   1个;
3、USB高级屏蔽连线    1条;
4、串口直连线         1条(一头针一头孔);
5、1602液晶模块       1个;
6、直流电机           1个;
7、用户光盘           1张;
8、DSP超值学习资料光盘1张(DVD);
9、保修卡;
10、产品清单;

1.9 其他可选配件
1、步进电机:         25元;
2、12864中文图形液晶:85元;
3、Altera CPLD下载线:30元;
4、232-485转换头:    30元(做RS-485实验需要用到);
5、USB-232转换电缆:  60元(力特USB2.0,精挑细选出来的,兼容性好);
6、USB-NET扩展板:    200元
7、USB-CAN转换器;
8、CAN232B智能CAN总线转换器;

电话
: 010-82534219
www.huanor.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