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置顶>开关电源挂了,找不到问题,心情特郁闷,大家给力

楼主(2011-12-31):
开关电源挂了,找不到问题,心情特郁闷,大家给把把脉
1、输入100VAC~250VAC,50/60HZ
2、输出12V、200mA
3、使用的飞兆的FSEZ1317开关电源芯片,内置MOSFET
4、变压器使用的是EE13的骨架
5、开关电源是整机仪表的电路一部分,仪表从今年3月份大概生产了2万套,工厂生产过程中没有见到不良,不良品均为客户返回,目前已退回一批40只,尚有30只在返回途中,当前不良率已达到千分之3点5,不良比例太高。
6、设计时浪涌雷击部分的指标按照GBT17626.5-2008要求测试和定型,仪表为单相供电,无接大地端子,按照国标要求,相对相浪涌电压等级4级时应通过2000VAC浪涌电压测试,设计定型测试的实际耐浪涌电压指标在4000VAC
7、当前问题点主要集中在图中红色的4个元件,特别是3W/10欧的绕线电阻和10D471K的压敏电阻,占到总不良比例的75%左右,故障现象就是这两个元件某一个或者两个同时爆裂,其它不良则是高压电容鼓包或者爆裂。
8、附电路图和附国标于后,压敏电阻为上海欣欣生产,高压电容为海门三鑫,绕线电阻为盐城幸泰生产。

网友A:
建议去看看用户的电,
可能他们的应用的时候有牛X设备,直接给你干坏了了....

按照你的水平,要考虑客户误操作,乱应用了....

网友A:
如果有个过压指示就好了,客户给你接到380v电上了..坏了送回来
或者遇到对手公司使坏,哈哈

楼主:
我们是配套销售给设备制造商,设备制造商再通过自己的经销渠道销售给终端用户,一般就是商用场合,例如酒店、超市、商场、宾馆、学校等,设备制造商是我们一个老客户了。

竞争对手使坏的可能基本为0

是否接到380VAC则不得而知,只加指示也是没用的,还要加记录,呵呵,一般仪表没这么干的必要吧。

楼主:
电容爆裂初步怀疑:
1、电源前面的压敏电阻在浪涌过来时不能及时保护,在压敏响应浪涌电压之前浪涌电压涌入其后的电路,造成电容过压爆裂
2、浪涌过来后,压敏及时保护,但绕线电阻未及时熔断,压敏先爆裂成开路后,浪涌持续时间较长,继续涌入电路后级,造成电容过压爆裂
3、部分电容本身的耐压不够

网友B:
这个不懂啊..抱歉啊..没学习过开关电源..

网友C:
我汗, 我也用了这个电路.....

幸亏还没量产...

这个强烈微观 ...

楼主:
正在考虑将那个3W/10欧电阻换成一个PPTC的可行性,电源高人给把把脉看看,如果换成一个120mA保护的PPTC效果会如何?

另外,从来没有买过PPTC,不知具体选择时是否还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参数?大概批量价格几何?

楼主:
我汗, 我也用了这个电路.....

幸亏还没量产...

这个强烈微观 ...
引用 网友C:

看来大家都提前过元旦了,呵呵,估计节前没有专门的电源高手来把脉了。。。:L

网友D:
不懂电源,都是买成品用:)

网友A:
你可以试试,到底多长时间能把这个电源烧成这样子.

瞬间接到380.看看是不是没问题....

本来这种破坏性试验不需要....
--------------------------------
jj都开始设计开关电源了啊

网友A:
你给他上个保险吧.反正烧了就先换个保险...看看他又扛了多久

网友E:
那个线绕电阻应该使用高压自恢复保险代替,另外注意滤波电容的耐压品质。

楼主:
那个线绕电阻应该使用高压自恢复保险代替,另外注意滤波电容的耐压品质。
引用 网友E:

高压自恢复保险不就是PPTC吗?俺也有此意打算换成PPTC,但查了查网上,似乎大家都是用绕线电阻代替了,拆了几个开关电源看,有少量根本就没有绕线电阻和压敏,多数还都是用的绕线电阻或者水泥电阻代替,似乎也没有问题。

电容耐压的问题好说,我已经打算全面停止使用海门三鑫的电容,已经考察了新的供应商。

楼主:
你可以试试,到底多长时间能把这个电源烧成这样子.

瞬间接到380.看看是不是没问题....

本来这种破坏性试验不需要....
--------------------------------
jj都开始设计开关电源了啊 ...
引用 网友A:

如果长时间接380VAC的话,此时10d471的压敏不会动作,后面的400VDC的高压电容首先会爆裂了,如果短暂接380VAC的话(数十个毫秒内),则类似一次380VAC的浪涌,虽然此时压敏依然不会动作,因为400VDC电容的耐浪涌电压为450VDC,再考虑到前面的绕线电阻和整流桥路的压降等因素,此时电容一般不会爆裂。

楼主:
你给他上个保险吧.反正烧了就先换个保险...看看他又扛了多久
引用 网友A:

绕线电阻的作用就类似等同于保险丝,当压敏在浪涌电压下动作时,绕线电阻上过流发热烧断,绕线电阻是装在仪表内部的,用户无法更换,而且这种确定负载的仪表一般是不建议让用户更换保险丝,应该让产品有足够的鲁棒性。

网友A:
记得我们在学校弄仪器,什么错都能出...

楼主:
记得我们在学校弄仪器,什么错都能出...
引用 网友A:

教学仪器和实验仪器是可以换保险丝的。

但你想,你家要是买个电视机,总不能动不动换保险丝吧?所以,此类用品就必须要有足够的鲁棒性,要足够皮实耐用。

晕倒,跑题严重了,俺是在求帮助的,怎么反成了解答者!!!:L :@ :shutup:

网友F:
这电路通电瞬间的时候,那个电解电容相当于一个导线。

楼主:
那个线绕电阻应该使用高压自恢复保险代替,另外注意滤波电容的耐压品质。
引用 网友E:

网络上查了一圈,高压自恢复保险丝目前能查到的最高耐压好像只有600V,这个好像太低了吧,浪涌一开就OVER了吧?

还有更高工作电压的PPTC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