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RTC怎样精确到毫秒级(例如精确到毫秒)

楼主(2011-12-31):
stm32  RTC能精确到秒级,但精确到毫秒级有误差,目前本人是用RTC计数器,希望精确到毫秒级,问大家帮忙一下怎样编程,最好也用RTC基础上编程,精确到毫秒级,谢谢大家!最好写一下程序。

网友A:
STM32的RTC只不过是个计数器,分辨率应该可以做到每一个时钟周期,秒信号是分频后的结果。

网友B:
精确到毫秒级还是分辨率到毫秒级。

如果是精确到毫秒级则不成问题,主要看你的晶振是否能够精确到毫秒级。

如果要求分辨率到毫秒级,即要求以毫秒级的方式计时,则在STM32F4上才有相应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