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求教

楼主(2011-12-31):
哪位大侠用过lnk306,请问它能否在长时间高频率的通断下工作吗?比如每30秒通断一次。

网友A:
估计不行,
3年前用LNK304做过非隔离的电源,12V 电流100ma
你这个相当于频繁拔插电源,1分钟抗2次电源冲击。估计寿命有影响。
你可以问问PI的FAE,看看他们怎么说

网友B:
30s通断周期不算太频繁,设计合理的话没问题。

楼主:
感谢楼上两位前辈的回复,我已经问过了对方的答复是可以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想问下你当时做的12v电源是不是它的范例中类似的,我现在遇到个问题:我按照范例搭的降压电路,直接接入220v没有问题,但是我在输入端串了个光耦就不行,我是想用直流通过光耦控制降压电路的开关。

网友A:
用的是典型电路,
输入端串光藕? 不明白
上个图看看先。
如果你要控制输入电源的开合关,继电器或者是可控硅是合适的

网友C:
这个是没有问题的,完全可以做到

网友D:
没弄过,帮顶一下吧、呵呵